求大神指教 联想S4040一体机电脑 改XP系统

楼主(2015-03-06):
本人 购联想S4040一体机  想改成XP 系统  改完以后就蓝屏  改以后就蓝屏  怎办着急啊    能不能改啊!

网友:
win8的UEFI关闭了没有?

网友:
说说配置,硬盘模式改成IDE试试

网友:
安装系统驱动先不要打

网友:
安装带有AHCI驱动的XP,然后windows8改成windows7启动方式

网友:
在网上查一下你的电脑的型号就知道什么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