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PCG-61212T 键盘不能用

楼主(2015-03-06):
机器来的时候报修键盘不能用,订了一个新键盘也是不能用,io换过 BIOS刷过  还是一样。  我是新手     跪求高手指点指点

网友A:
同样的故障,楼主解决没

网友:
索尼的比较麻烦, 好多排线看看是不是忘记插了或者没插紧

网友:
一台MSI EX460,usb键盘可以用,内置键盘进系统一按就死机,换了新键盘也一样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样的故障,楼主解决没

问题已经解决,是大写灯板子问题。用酒精刷刷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