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华硕出来的新板子怎么烧程序啊

楼主(2015-03-06):
我前几天接到1个网吧送来几块华硕B75主板点不亮 我刷了BIOS好了  结果网吧老板拿回去给我打电话说网卡MAK地址都是一样的,把我难道了 请问怎么解决华硕刷BIOS问题

网友:
华硕H61也是这样

网友:
MAC地址是可以修改的

网友:
呵呵   下载修改工具

网友:
手动改也可以吧

网友:
动手改呀,网上有教程。

网友:
网吧工作站 没有硬盘的,就是一个服务器控制的  我在网上收到的都是说有盘更改
你们那位有这个软件吗  分享一下  万分感谢

网友:
问问华硕客服应该可以解决吧

网友:
其实很简单,华硕G31的主板,刷过BIOS,还要在把MAC写回原本的,不然会因为主板没有MAC而导致无法上网

网友:
有专用的软件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