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300开机上电到0.33a不动了,求思路

楼主(2015-03-06):
今日碰到一机器,本来是显卡问题,客户拿过来开机外接显示器显示,屏幕不亮。。。。。判断是显卡问题,拆机上bga后在装起来开机电流上到0
.3a就不动了。。。。。检测无内存供电,但是却有显卡供电盒vccp供电。。。。求思路?

网友:
把内存供电修出来,说不定就好了呢。。。

网友:
很典型的缺电压,是不是烤芯片的时候弄掉了元器件呢

网友A:
那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

换了内存供电芯片,还是一样。。。。

网友:
肯定掉件了   EC开启内存供电   开启信号有吗  、

网友:
工工工工工工工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