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-3521 la-9104p 灰屏 求助 look~

楼主(2015-03-06):
南桥换过,集显的。。。。j8e的南桥,,,客户摔坏的。。。。平时,这些信号也不懂,这次顺便求助和讨教。。bios也换过。。排线是ok的

网友A:
屏换过吗?若没有屏换先外接试一下也可以大概判断故障范围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换过吗?若没有屏换先外接试一下也可以大概判断故障范围啊。

屏肯定换过啊,外接,高清头没试过,,屏那里的信号供电那些有哪些不正常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