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5S光线感应失灵如何维修

楼主(2015-03-06):
在使用iphone设备中,总是会出现一些小问题,光线感应失灵,便是其中之一。

原因分析:

    亮度自动调节失效问题大部分原因都不是bug,也不是硬件问题,而且是需要先设置一个黑暗基点,它才知道目前的光线需要调节到多少。

    打个比方,就像是温度计,你必须先设定0°,才能够准确的知道当前是多少度。

解决方法:

1.先将把自动调节关闭,然后关掉屏幕。

2.用手(带个黑手套更好,或者干脆晚上就找个无光源的小黑屋)遮住光感器位置,就是模拟一个黑暗下的效果。

3.点亮屏幕,进入设置(在注意此时遮住光感的手不能拿开)再然后把亮度拉到最左边,再打开自动调节,再关屏幕。(此时已经校准)

4.手拿开,再点亮屏幕,机器亮度就会自动调节了,大功告成。

网友:
正需要这个东西,收藏了,一直以为是dug问题

网友:
刚刚问了下办公室的同事,为什么明星都喜欢聚众吸毒,一个人在家安静的吸毒不好么?同事回复说:就像你喜欢在网吧打游戏一样,重点是氛围!

网友(2015-04-12):
许多人都以为是传感器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