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41g加电不显

楼主(2015-03-06):
宏基4741g待机0.1A,按开机键电流直接到1.2A,不显示,上家干过显卡,球大神支招

网友A:
你的意思是电流都没跳变   没跑马吧

网友B:
不好说   说的太简单了

网友:
要把具体点问题说清楚,就好像 你说不开机叫大家说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意思是电流都没跳变   没跑马吧

是啊,,上家干过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好说   说的太简单了

还不清楚吗?谁说不开机了?

网友C:
不上内存电流是多少

网友C:
各个供电都具备的情况下   在跑过内存不亮  加显卡  刷BOIS

网友D:
把显卡芯片拔掉看看。

网友C:
今天一个ASUS A43S 看内存不过  刷 BIOS好的

网友E:
这个得先看电压都起来没 然后就看CPU工作没

网友:
待机0.1A,有点高了吧?

网友:
显卡供电出来了吗?

网友:
你这个不好说!!

网友:
还干显卡  不行换个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上内存电流是多少

不上内存电流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各个供电都具备的情况下   在跑过内存不亮  加显卡  刷BOIS

测了,复位都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显卡芯片拔掉看看。

显卡拔掉能通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今天一个ASUS A43S 看内存不过  刷 BIOS好的

这个待机比较大,应该不是bios的为题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得先看电压都起来没 然后就看CPU工作没

复位出来了,cpu应该工作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