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机子是三星R428的,电流1。21不显。。。

楼主(2015-03-06):
老师,可以指导下,我的机子是三星R428的,电流1。21,内存的数据和时钟都有几次波形,已经过了内存,下一步就不会修了。。。显卡换过了。。
显卡
三星

网友:
大电容换了没有。

网友:
一般是大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把NEC电容换掉试试啊。。。

网友:
换掉大电容好了没

网友:
换南桥试试

网友:
电容问题!!!!!!!

网友:
试刷下BIOS

网友:
这机器好像换了大电容不行 换个CPU 试试看看

网友:
刷个程序试看!

网友:
1.2 已经显示了 INTEL 0.8 0.9 左右就会显示

网友:
测测所有电压 不行就刷下BIOS 或者把NEC大电容换了试下

网友:
换NEC大电容啦

网友(2015-04-06):
我的现像是一样的,在电容也换了, BIOS 也和一样的板换过了,还是不亮。

网友:
现在我测试发现 显卡上面有三组电压,1.5 1.05 0.55
很明显这组电压好像不对,

网友:
可找一到是哪里产生的这组电压呀。

网友:
NEC要看下啊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一下平接口处 的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有波形 看一下有没有过显卡 nec的;滤波电容也有能

网友:
换电容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