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怎么命题了,求教。

楼主(2015-03-06):
前两天收到一块主板,第一次开机无显示,跑07就停了。然后按重启就能点亮,再次重启又无法显示,而且我用AM2  3200+试了几块就一块能直接点亮,其他的不行。问客户他用的是AM2几千加的,客户说是3600+  4000+的,用4000+的没反应,用3600+的就是刚说的那种重启就亮一下。请教各位大神,这是什么原因。实在是手机没内存了,排不了照片,不能让大家看见实图,再此说声抱歉。

网友A:
是不是双核就用不了

网友B:
主板什么型号,,是不是主板滤波电容老化鼓包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板子啊。。干 桥

网友C:
先重点查一下各供电是否正常!换根内存试 试。

网友D:
刷下bios,不行在清洗一下cpu座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板什么型号,,是不是主板滤波电容老化鼓包

是联想L-K8M890G,没有电容鼓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双核就用不了

单双都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重点查一下各供电是否正常!换根内存试 试。

电压豆正常,内存。CPU都换过。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刷下bios,不行在清洗一下cpu座子

唉没有用,刚拿来我就刷过。

网友:
跑07 键盘口有没供电   串口芯片,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