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 R13 不触发到开机白屏

楼主(2015-03-06):
  年初接到隔壁家的一台HP笔记本不触发  型号 板号如下:HP Pavilion g series    Pavilion g4  g4-1016TX  DAOR13MB6E0 REV:E  上可调电源待机0.03A 按下开机键电流掉回0.02  在按开关才出3VS5 5VS5根据广达上电时序来维修。因为在按开关才出3VS5 5VS5所以开关到EC信号正常。 是在看这篇精华的上电时序来维修的http://www.91xiu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04905
  收到开机信号后,发给 ICH 一个 DNBSWON# 信号给 ICH ,同时也产生一个 S5_ON 信号去 S5 电压,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2951873580/QQ/WinTemp/RichOle/KV5$D5[G49W9M]~N6%7DRV436.png这些都是在 EC 供电 VCC:3VPCU ,时钟 32.768KHZ 起振,复位脚 LRST 由 3VPCU 经过一 470K 的电阻后由一个充电电容延时正常产生后,也就是说 EC 的待机条件全正常后的。同时 EC 会发出 RSMRST# 去复位清零 ICM 内部的 ACPI 逻辑控制器。。CH 在自身工条件( TRCVCC:3.3V, RTCRST#:3.3V CLK;32.768KHZ, )后接到开机 DNSWON#,RSMRST#(3.3V) ,就会由内的 ACPI 逻辑控制器中 SLP_S3 转换成SUSB# ,SLP_S4 转换成SUSC#  发送给 EC. 。。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,前面的待机条件全部有了 就是不触发,这时就测试SUSB#和 SUSC#这2个信号到EC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2951873580/QQ/WinTemp/RichOle/_[EAGPAYV3CTZRRR[JOM_LL.png  。这是实测SUSB#为0V  正常为3.3V   SUSC#为3.3V。SUSB#信号由南桥经过一个R467电阻到EC16脚,接下来就是打SUSB#对地阻值(无穷大)这个型号是有南桥SLP_S3# F4脚输出的,立马把桥拆下来了,找到F4脚点 测这点到EC是否断路了,实测是通的,最后把HM55桥植株焊回去。 焊好了就通电 待机0.03A没变,按下开关电流掉回0.023A  纳尼!@#!¥#@¥#@不行??最后看看是因为CPU没有装上  嘻嘻 你们被骗了。把CPU和内存装上,通电  电流0.86 0.92  1.03 1.2 A 哗啦啦的上去了。这时候顿时很高兴起来, 赶快装机收钱, 。。只把散热风扇 喇叭 和屏线装好,开机上电 心里那个高兴看着屏幕  哇哇哇 亮机了 最后傻眼了。 草泥马怎么会白屏  然后试试外接  不显示!@#@#%#¥%……¥%@# 我幼小的心灵彻底的碎了。在这里有待神手们指点一二了。经测试屏线接口CN2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2951873580/QQ/WinTemp/RichOle/]@T9MR]A21JROLAHLIVL6QE.png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2951873580/QQ/WinTemp/RichOle/]@T9MR]A21JROLAHLIVL6QE.png 1 2 3脚+3VLCD_CON供电正常 39 40脚+VIN_BLIGHT供电也正常。 30脚DIGITAL_D1  和31脚DIGITAL_CLK 没信号输出。继续查 发现这2个信号进了U27型号92HD80B1   的2 4脚 这2个信号就到这个IC了 其他没有了。 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  高手们指点下  会不会是HM55桥没焊好呢 附上图纸 和BIOS  有的说HP G4不开机通病是C550电容 有的说是声卡导致。。

G4 图纸和bios.zip

网友A:
最后补充EDIDCLK和EDIDDATA没测 不知道这2个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EDIDCLK和EDIDDATA 都有3.3V信号
很多信号指向于U24 HM55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最后补充EDIDCLK和EDIDDATA没测 不知道这2个是什么信号

EDIDCLK和EDIDDATA是显卡读取屏的技术参数信息的时钟跟数据信号!

网友:
貌似这个板子待机就有35V。。

网友:
看错了了 。。。

网友:
待机就哟3 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DIDCLK和EDIDDATA是显卡读取屏的技术参数信息的时钟跟数据信号!

你和淘气是朋友,还是小号啊,

网友C:
应该是屏的问题,刷码片就好

网友D:
测下屏供电正常没,也有可能是屏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屏的问题,刷码片就好

小哥。怎么会怀疑到屏片码去了呢  DIGITAL_D1和DIGITAL_CLK信号都没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测下屏供电正常没,也有可能是屏坏了

正常了的,,现在就是信号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DIDCLK和EDIDDATA是显卡读取屏的技术参数信息的时钟跟数据信号!

谢谢 明白了  这2个信号都有3.3V了  还差2个信号

网友E:
白屏 说明有背光 无开启信号  在显示器里面是由驱动板控制的  不知道在笔记本中有哪个控制  是显卡 还是南桥   你看看这个信号有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白屏 说明有背光 无开启信号  在显示器里面是由驱动板控制的  不知道在笔记本中有哪个控制  是显卡 还是南 ...

现在发现问题了 是+VCC_GFX 供电偏低 才得0.44V正常为1.0左右

网友A:
为什么PL26电感输出只有0.44V呢 输入端有2.1V   我外接个0.9或者1.1V只要主板开机就会把电压拉到0.44V 电流在2A左右  没发现显卡芯片急剧升温啊,真是头大了、

网友:
看控制信号

网友:
修到差不多了还是有问题最气人。

网友(2015-04-13)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PL26电感输出只有0.44V呢 输入端有2.1V   我外接个0.9或者1.1V只要主板开机就会把电压拉到0.44V 电流 ...

这电压是正常的。。集显的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