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k550d笔记本 板号 x750bp rev 2.0 I/O型号

楼主(2015-03-06):
今天接到一台k550d
笔记本
。拆开看别人修过的。EC是ITE8502E 这肯定不对。原板是撒型号。还有3V 5V 供电芯片j7xxa(中间那两个XX看不见了)那位有主板在手给我说一下。不胜感激。
笔记本

网友:
帮你高亮 正确解答楼主疑问的 加分奖励

网友:
EC型号IT8528E 不知道3V5V芯片楼主是否看错 应该是1225C

网友:
IT8528E,对了你是不是AMD的,把BIOS上传一下吧,感谢了

网友:
正修此机,EC烧,换后插电自动上电到1.1掉,不能触发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台同型号的机器!比人也修过,动过BIOS 动过显示器旁边的芯片,这个芯片我觉得装的不对,麻烦说下型号哦?谢咯!现在这台机器是电流上到1.25就掉电咯!麻烦哪位仁兄指点迷津哦!谢咯!

网友:
有此机EC附近图片吗

网友:
我也今天接到此机,
同行清尘清出不显了,拿过来,

网友:
求购华硕K550D 主板 可以拿坏板子交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