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A45V USB 接口

楼主(2015-03-06):
第一个问题:  笔记本USB接口2.0和3.0能互换吗?

第二个问题:USB接口是不是大部分通用啊?

网友A:
可以换2.0 脚位对就行

网友B:
UBS 接口触点有些是向上,有些是向下的,这个要分清楚,要不然要烧东西

网友C:
USB接口2.0和3.0当然通用了!

网友D:
3.0多了几根线不接就行

网友E:
USB设备不管是2.0的还是3.0的,接口都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肯定不行的

网友F:
usb口有好多种,不同厂家也不同

网友G:
可以换,难度大,一般都找不到一样的

网友H:
这样的问题  还叫问题??

网友:
3.0 9针,2.0 4针

网友I:
不通用的,位置不一样

网友J:
3.0的还要看舌头是朝上还是朝下

网友K:
接口都是4个接触点 肯定通用

网友L:
这么简单,自己琢磨琢磨咯

网友M:
应该是可以的,就是换的比较麻烦,还是换一样的比较好。

网友N:
线路要改成2.0的

网友:
借口希望流行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换2.0 脚位对就行

我就是不知道脚位的定义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BS 接口触点有些是向上,有些是向下的,这个要分清楚,要不然要烧东西

还有这之分?我从来没留意到过,谢谢

网友O:
引用 网友C:
USB接口2.0和3.0当然通用了!

不是说2.0和3.0  一个是4个引脚一个是5个引脚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3.0多了几根线不接就行

还多几根线?有这么复杂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O:
不是说2.0和3.0  一个是4个引脚一个是5个引脚吗?

不是5根是多5根 一共是9根

网友P:
金牌,怎么来的。

网友Q:
不通用的,,脚位都不一样

网友:
还要改线路啊,这么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不通用的,,脚位都不一样

嗯,知道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金牌,怎么来的。

你猜  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5根是多5根 一共是9根

我是说接口的舌头多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USB设备不管是2.0的还是3.0的,接口都是一样的。

接口都一样???你打漏了字吧!!

网友:
我也觉得应该是不一样的,所以想确定下,楼上的哥们好像见解不同

网友O:
引用 网友F:
usb口有好多种,不同厂家也不同

那岂不是大部分不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可以换,难度大,一般都找不到一样的

那就是说必须是原装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样的问题  还叫问题??

呵呵,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问题,不懂的就是问题,懂的  则不是问题

网友:
嗯嗯嗯,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通用的,位置不一样

阵脚的位置不同是吗?

网友O:
引用 网友J:
3.0的还要看舌头是朝上还是朝下

那 我最简单的办法就在找原装的换上去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接口都是4个接触点 肯定通用

3.0和2.0  一个是5个舌头一个是4个舌头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这么简单,自己琢磨琢磨咯

脑子不够用啊,所以问问大家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应该是可以的,就是换的比较麻烦,还是换一样的比较好。

嗯嗯,看了这么多,感觉,还是换一样的比较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线路要改成2.0的

那也太麻烦了吧

网友:
晕,英文党

网友:
看不懂,比上面那英文党还复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O:
那 我最简单的办法就在找原装的换上去了吧

嗯,原装网上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嗯,原装网上有的

嗯,我已经买过来了,马上换上去

网友R:
3.0的接头要长一点的吧,能装的上去吗?

网友S:
大部分是可以换就是要改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3.0的接头要长一点的吧,能装的上去吗?

我不确定长没长~!

网友T:
买个一样的口不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大部分是可以换就是要改电路

我已经买了原装 的,就等着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买个一样的口不就行了

是的,我已经买过来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O:
那岂不是大部分不同?

对的。我们每天都在干这个

网友O:
引用 网友F:
对的。我们每天都在干这个

换个这个你们一般收多少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换个这个你们一般收多少钱

不多,几十咯

网友:
嗯,估计差不多,太便宜了也不想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please check driver
英文党看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