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板接口定义

楼主(2015-03-06):
高压板怎么找供电、地线、开启信号线、亮度调节接口

网友:
楼主高压板没换过吗?仔细看看那英文标注吧--------

网友:
开启一般经过三极管 亮度调节一般经过电阻或直接进芯片

网友:
供电的地线很容易找到,滤波电容的负极,板子中面积较大的铜箔等。正极的特点是滤波电容的正极,芯片引脚或N沟道场效应管的D极等。当供电的正、负极确定后,开启与亮度调节可随意接,直到屏幕亮了说明开启信号接对了!

网友:
他们说用5v电源去碰除去供电的正、负极以外的其他接口能点亮灯管的是开启信号、问题是5V电源怎么去碰!?

网友:
看一下機板上接腳訂意

网友:
学习了,不是所有的高压条都标有接线。

网友:
他们说用5v电源去碰除去供电的正

网友:
高压板上的接口一般都有标注啊,一般1,2脚是12V供电(与保险相连),3,4GND。如果有线连接的话红线12V,黑线GND,背光亮度调节BR,背光开启信号ON或者Switch

网友:
没有标注的情况下怎么识别

网友:
上面都有标识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