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华硕A55BM-E开机蓝屏

楼主(2015-03-06):
华硕A55BM-E主板,装开系统后,开机显示“The bios in this system is not fully acpi compliant.please contact your system vendor for an updated bios",并且不能用U盘装系统,检测不到U盘。

网友:
重新刷一下BIOS程序吧!

网友:
看下怎么搞定的。

网友:
刷BIOS是正道!

网友:
能进入BIOS设置页面吗?如果可以,恢复下默认设置看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