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示灯不亮,无法开机局部发热

楼主(2015-03-06):
这个区域都是什么元件?

网友:
MOS 管,和电源芯片,肯定机器有短路,或芯片击穿了

网友:
待机时电流是多少?你所圈的区域是供电电路。

网友:
这是三星的还是SONY的机器呀

网友:
有短路 ,摸哪个烫手先取下来,再测阻值

网友:
三星的吧
你是用户?发热有可能那部分 有短路过流
要是用户就找个专业地点检测下吧

网友:
是这个区域发热吗?红圈内的是电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