厦华lc-42hw35液晶电视开机黑屏求助故障判断方法

楼主(2015-03-06):
遥控开机是黑屏,测量电源各组电压,除了标注18v那组实测是11.0v以外,5v·24v·3.3v·9v电压都正常,

遥控关机要按好几下,强制点亮灯管,再强制给逻辑版供电后,开机变成绿屏,有时间是青蓝色屏,感觉是主板的故障,补焊了cpu和flash芯片等无果。

网友:
换块通用板试试。

网友:
根据故障现象能不能确定故障范围?、?

网友A:
既然你已查到这里了,本人认为你这机器1。软件不良引起假开机,2.上屏没有用电压。3.DDR处电压不对。DDR自身不良,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你已查到这里了,本人认为你这机器1。软件不良引起假开机,2.上屏没有用电压。3.DDR处电压不对。DDR自 ...

谢谢您热心帮忙,软件找不到,先不说,上屏电压是靠主板供给的,无12v供出,DDR电压也没有参数对照,换板的话,光板就要300+大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