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1开机0187报错求维修思路

楼主(2015-03-06):
       R61进水机插电自动上电到0.1,清理干净后,查联想芯片腐蚀换之,通电无待机了,后查联想芯片下过孔断线,补好线好看电流要显示了,烤完板后外接显示0187报错,内屏快显示的时候掉电不显,同样的料板拆了个安全芯片装上后外接不报错了,内屏还是掉电不显,查接口没有VCC3P及VCC5M,换BD芯片后内屏显示报0187错误,测U200安全芯片对地阻值都正常,换U101.U102和以前的安全芯片还是报0187错误,键盘无反应,修到这没思路了,求各位大神指点.本人不胜感激

网友:
你有免安全芯片的BIOS吗?

网友:
已解决,又换了一个安全芯片,内接还是0187报错,外接显示自动进BIOS恢复下出厂设置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