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我的显示器纯黑图都成白的了

楼主(2015-03-06):
还有救不

网友:
没个救了!

网友:
屏坏真心不好搞

网友:
不仔细看不真不知道,不好修

网友:
纯黑都成白色了..好可怕,感觉是屏的问题..

网友:
屏驱供电有问题 查查 21v 13v -6v

网友:
屏坏了不太好搞

网友:
屏坏了没搞头,先量一下您的供电正常不?正常以后量时钟复位,再不行的话,补焊一下主芯片,再不行就换掉主芯片!估计芯片难找!

网友:
感觉是属于只有背光没有图像的故障。

网友:
先检查下逻辑板。

网友:
看有没有5V到屏幕先,从简单的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