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CL]
TFT1780PS黑屏一例

楼主(2015-03-06):
这是一款05年产的老家伙,终于生“病态”了。
故障现象:开机绿色指示灯亮,约2秒灯灭,随后马上又亮,循环重得;黑屏,细看在亮灯瞬间,能隐约看到屏中有显示,但不到一秒就消失了,伴随着灯的启灭循环着。

推断分析:显示器开机后,看是处于重复开关状态,其实不然,据屏的现象高压是重复于开与断的状态,状  态灯会灭,是因电源一瞬间被拉低了所致。

检查过程:首先,观测电源前端部分电路。在电源端没发现电容爆鼓,及其它异样现状,电容短路引起好象不太可能。同时实测输出电压18V和5V,确实有循环波动现象,但波动范围不太,还不到1V,还不至于被拉低而停机。确定故障出在这部分可能性不大。
                接下来,得查高压驱动电路。
1、细观电路中,似乎有些元件貌似脱焊现象,其中一组高压输出的逆程变压器前端,有个浅蓝色的绦纶电容一脚脱焊。把所有怀疑的脱焊脚补焊后,开机故障仍旧。
2、外接高压,独立检查4组光管,光管能正常发亮,排除光管引起。
3、实测驱动板输来的高压驱动信号正常,没有波动;高压电源管理IC的供电输入18V也基本正常(当然还是有那点不到1V的波动值),排除驱动信号所致。
4、可疑的对象越来越少了!静坐会想想,高压一启动,马上又关断,其实就是一种电路保护现象。那么有这动作,高压电源管理IC应该功能正常,也就是说这家伙还没坏。既然如此,那就是保护电路检测到异常而中断高压输出。因为是4管2组高压逆变,所以可以对比检测,重点对象是高压逆程变压器、功率驱动管,然后再查周边的小家伙。哈哈。。。“坏人”露脚了,查到功率驱动管C5706时,发现C-E脚短路,这是由2个C5706组成的驱动电路,2个都出现C-E脚短路,之前那个浅蓝色的电容也在旁边,真是一堆遭殃。拆下2个C5706后,再查查周边关联性较大的元件,确认是否还有出问题的,确保新管换上去后不再被烧掉。
把管子换后,上机正常了,问题总算解决!
文字写得太多,上个图较明了。

网友:
功率驱动管C5706损坏引起的屏幕一闪即灭!

网友:
不少老式机都用5706 5707之类的。。很爱坏。

网友:
不错  菜鸟又学到点了

网友:
我这一般都是直接换高压板呢

网友:
其实现在的高压电源管理IC,象这种高压驱动故障,一般会保护会后锁住,不会再重启高压,这些10年前的机子,当时采用的IC还没升级强化,才会不断地重启高压。

网友:
5707坏的是通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