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仙们帮我看看EC发出的S5_ON怎么产生的3V_S5

楼主(2015-03-06):
EC发出的S5_ON怎么产生的3V_S5,最终送给南桥的VCCSUS3_3,我有点看不明白,希望大仙们赐教!!

如图:

网友:
3vpcu的2级电压 s5-on是场馆导通,从而产生3v-s5

网友A:
1.根据电路图来看,要产生3v_s5,s5_on_d就要为高才能产生
2.要产生s5_on_d高电平,pq50就得断开,以此往前推,pq43要导通,那么s5_on要为高。不知道你能明白不。

网友B:
我也不是很看得懂。
按理说,第一个图的S5_ON高电平控制NPN三极管导通,拉低PQ50的G极电压,使PQ50截止,从而产生S5_ON_D电压、。但是中间的PQ51和PQ44有什么作用没看出来,5V_S5和3VSS电压只有进来,没有出去,放个场管有什么作用。
第二个图,按理说应该是S5_ON_D高电压控制Q40导通,3VPCU通过Q40产生3V_S5。但是3V_S5又有出去的标志,又有进来的标志,是不是画错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1.根据电路图来看,要产生3v_s5,s5_on_d就要为高才能产生
2.要产生s5_on_d高电平,pq50就得断开,以此往 ...

从Q40来看S5_ON_D必需为高电平才能导通, 这样Q40的D极3VPCU才能流向S极变成3V_S5   大哥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从Q40来看S5_ON_D必需为高电平才能导通, 这样Q40的D极3VPCU才能流向S极变成3V_S5   大哥对吗?

是这样理解的

网友:
既然S5_ON_D是高电平,再根据上面的图反推S5_ON,是吧,朋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也不是很看得懂。
按理说,第一个图的S5_ON高电平控制NPN三极管导通,拉低PQ50的G极电压,使PQ50截止, ...

有进来的标志?方向的标志看都不用看,看场管里的二极管方向。
pq51,pq44是用来控制5v_s5和3v_要s5的,当s5_on为低时vin经过分压后导通这两个管子拉低那两个电压。同时s5_on_d也就为低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进来的标志?方向的标志看都不用看,看场管里的二极管方向。
pq51,pq44是用来控制5v_s5和3v_要s5的 ...

当S5_ON为高时, 会拉低VIN分压出来的电压, 同时拉低5V_S5、3V_S5、+15V

网友D:
当S5_ON为高电平时PQ43导通,其3脚低电平,即PQ50的2脚低电平而截止,其3脚高电平即S5_ON-D高电平时Q40导通3VPCU通过Q40的D、S极转换为3V-S5电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当S5_ON为高电平时PQ43导通,其3脚低电平,即PQ50的2脚低电平而截止,其3脚高电平即S5_ON-D高电平时Q40导通 ...

PQ43  2脚为高电平时 3脚和1脚导通,VIN分压出来的电压也会被拉低啊,PQ51、PQ44、PQ50的2脚都会被拉低,

网友:
这不是产生的电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PQ43  2脚为高电平时 3脚和1脚导通,VIN分压出来的电压也会被拉低啊,PQ51、PQ44、PQ50的2脚都会被拉低,

在这里PQ51、PQ44是放电管,当PQ43  2脚为高电平时,它俩截止,不起什么作用。当关机时当PQ43  2脚为低电平,它俩导通,将5V-S5、3V-S5的余电泄放掉。

网友:
s5_on(3.3V) --->pq43 3脚(0V)--->pq50 3脚,q40 4脚(15v)--->q40导通   3vpcu--->3v_s5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在这里PQ51、PQ44是放电管,当PQ43  2脚为高电平时,它俩截止,不起什么作用。当关机时当PQ43  2脚为低电 ...

你这样一说我就理解了,要不然我真不搞不明白,PQ51PQ44截止时没什么用,导通时又拉不到足够低,原来是池电作用。谢了。

网友:
这个电路不难,上面的已经解释的很清楚 了。

网友:
关键在与  PQ43 导通其它电压都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