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次修复精英H61H2-M2触发反复上电掉电问题

楼主(2015-03-0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家肯定会问你怎么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两个电阻的·····说实话我也是用表对着CPU供电那块小件一个一个的测 测到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纸我也没有····上个贴子希望以后有同行遇到相同问题的可以有个方向去检查检查。。至于那个两个电阻是多大的?说真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也不知道对于这种小没有标注的,我都是找相同CPU供电那块的一样大小的换上去的。

网友A:
希望大家勿喷····因为之前遇到技嘉H61的多半是CPU供电这块引起的也是小件,所以就着重测CPU供电那块 果然也是·······都小件惹的祸。

网友B:
一个一个测,真有耐心。不过方向对了,也要不了多久

网友C:
是啊,之前有技嘉H61的经验,这次又应验了。

网友:
电阻坏的话,一般不都是变成无穷大或者阻值偏大呀,很少听说电阻被击穿的。今天又领教了。
谢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D:
楼主是参照好板一个一个地测量!真了得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希望大家勿喷····因为之前遇到技嘉H61的多半是CPU供电这块引起的也是小件,所以就着重测CPU供电那块 果 ...

想问下楼主:这个板在触发掉电时大概触发几秒后掉电的,很快还是几秒。因为我遇到个技嘉B75的也是触发掉电自己又触发掉电如此反复,但是不到一秒就掉电了。和你的这个板故障类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想问下楼主:这个板在触发掉电时大概触发几秒后掉电的,很快还是几秒。因为我遇到个技嘉B75的也是触发掉 ...

也是很快的···2秒内跟着又自动上电风扇转一下又没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个一个测,真有耐心。不过方向对了,也要不了多久

完全是运气好·······花了10分钟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啊,之前有技嘉H61的经验,这次又应验了。

之前的经验也是在论坛看到过别人发过类似的帖子,所以重点就查那个方向了····不过我还是在上电的瞬间测了下所有电压的,当测到CPU那边的时候,只有0.4就不上去了。所以就先测测小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是参照好板一个一个地测量!真了得。

没有好板的···正常来讲电阻是不会通的嘛·····我其实也不知道着两个电阻的作用,就取掉了风扇就一直转了没有掉电了,,测了下电压有一头是12V的 另一头不是接地的,估计是分压电阻

网友:
哈哈以后直接挨个测件吧

网友:
这么小的东西都能找到,点赞了

网友:
电阻击穿不常见啊  一般都是无穷大啊

网友:
击穿的电阻你怎么知道阻值是多少呢

网友:
赞一个,有耐心。没有图纸。

网友:
楼主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呀

网友:
电阻有击穿。。。没见过,只有变大或变小。

网友:
怎么不限描述一下故障什么的,上来就是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