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北桥虚焊的问题

楼主(2015-03-06):
弱弱问一下,各位师傅,如果发现北桥虚焊,用手压按能正常跑码,大家是补焊还是重做BGA,补焊和重做BGA的温度是怎样控制的。

网友:
先补焊,不行再重做BGA.

网友:
北桥虚焊还是重做可靠!

网友:
补焊的温度大家是控制在多少度啊,掌握不好会爆锡的

网友A:
经常烤个北桥,结果就烤爆或者短路怎么破啊!!

网友:
先加焊,  不行再植株,实在不行只有换

网友:
先补焊,后重植,你可以看旁边的电容,如果温度到了旁边的贴片电容电阻都可以轻易移动了,就可以了,自己把握

网友B:
谢谢楼上的,吸取经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楼上的,吸取经验了

但是也要注意无铅和有铅的温度差异

网友B:
怎样正确判断主板是有铅的还是无铅的,主板上有没有什么字母表示啊

网友C:
270℃我平常就是这样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270℃我平常就是这样

不会高么 我260就经常爆掉

网友:
你们用的都是啥牌子的BGA返修台

网友:
用BGA加旱  最好做个桥

网友:
bga加焊一下基本都能好吧、看你bga的温度

网友:
用手按,,,, 有些可以按出来的

网友:
加热,吹,动。   这个说不出来   你得去找视频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样正确判断主板是有铅的还是无铅的,主板上有没有什么字母表示啊

这个饼老大发过一个视频的,你可以去找来看一下。

网友:
补焊就得了,重植要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的。

网友:
不怕麻烦就重植下球。简单处理就加焊下

网友:
很好       很好

网友:
我没有BGA返修台,我先刷过BGA助焊剂,再把热风枪调到400度看到刚冒烟几秒就停,居然补焊成功。

网友:
补焊不可靠,重做吧。

网友:
有的按压可跑码,可先加焊一下,有时可加焊好,,,

网友:
加焊吧,做个桥没一个钟搞不好,收30个大洋不划算

网友:
先补焊,在做桥

网友:
有些主板压一下是可以点亮的

网友:
一般都是重新做下比较靠谱

网友:
有条件就重植,没有BGA的只有加焊一下了。

网友:
还是加焊吧,相对而言要容易一点

网友:
一般是补焊 不行在重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经常烤个北桥,结果就烤爆或者短路怎么破啊!!

这个只能说 经验不够 控制好温度 拿坏的多做做

网友:
补焊,不行再重做

网友:
值得学习,前些天有修道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会高么 我260就经常爆掉

经常爆是不是有水分,没有烘烤

网友:
温度高也会爆锡的

网友:
做BGA应该可以

网友:
补焊试试看,估计时间用不久

网友:
不知道有没有人用人为按压法继续使用而不去加焊也不去植球的。

网友:
按压法加焊都返修 何况按压了 还是值球放心点

网友:
260度加焊5 6分钟 ok!!

网友:
貌似加焊北桥 都没焊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