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不认盘,+5V短路

楼主(2015-03-06):
本本拿到手不认盘,BIOS里没发现光驱和硬盘,怀疑电路出了问题,
拆机一测,SATA供电和光驱供电都没有,查图纸追查,发现+5V彻底短路了,阻止为0 ,6402A已经爆了,拆除再测4脚,阻值为0,还在短路

后续不少,因为阻值0V,所以想问下可以用烧机大法烧么,如果可以怎么烧?

网友:
勇敢烧吧

网友:
在6402A的4脚外接个5V可调电源烧。

网友:
直接烧,坏不了的

网友:
2A电流烧不出。。。

网友:
4A电流烧出来了,微热,一个小电容,终于搞定,谢了各位

网友:
1256脚也短路吗?

网友:
像这种阻值为0一般是电容。

网友:
勇敢的烧吧 能烧出来的

网友:
直接烧吧   方便快捷

网友:
直接烧鸡、一般都可以烧出来 、这是送钱的节奏

网友:
改个5V好了。。

网友:
疯狂烧鸡,就有惊喜

网友:
可以直接烧。。。。

网友:
4A来烧,真大胆,不怕烧坏板层啊

网友:
查图啊,老大啊

网友:
你怎么这样啊啊,查都不查就上来问

网友:
2a很容易烧出来的

网友:
都上到4A了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