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V3460无内存供电 大神帮忙看看啊~~~

楼主(2015-03-06):
如图所示 ,16,17脚有3.3V
12脚有5V
其他的均无电压,我该先查哪个脚的电压,帮下随便放上图纸
DELL 5420 NV独显QUANTA DA0R08MB6E2 MB

网友A:
直接换IC,IC可能坏了

网友:
6角 0.02  8角 无电压 9角 0.2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换IC,IC可能坏了

换内存电源管理这个芯片吗

网友B:
查下内存供电芯片的 工作条件  手上有料板就换一个试试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查下内存供电芯片的 工作条件  手上有料板就换一个试试了

谢谢,我换个芯片好了

网友:
呵呵  这种直接换芯片

网友:
芯片的15脚外接阻容元件及上、下MOS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,我换个芯片好了

修好就好了 像这种问题芯片的多

网友:
先查2 脚,再查5 脚,最后查1   ,3 脚

网友:
REF是基准脚,一般供电正常应该就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