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370 烧内存电压上管

楼主(2015-03-06):
联想的板子,独显的,板号KL5A老是会烧内存电压1。5V,PQ28,有没有高手修过,求解

网友:
上下管都换了,不行再换ic

网友:
测下22脚有没有5V升压

网友:
哎。。。我有一台E49L。。上内存第一开机正常。。。关机再开就烧内存。。。求解。。。。烧两条了。。。

网友:
你换的上管什么型号啊,最好芯片上管一起换。

网友:
RT8207换了吗?

网友:
芯片  上下管一起换

网友:
上下管子,IC都换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是不是内存插槽问题啊,感觉还是有可能的把

网友:
三个都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怪啊。现在手上又来一台DELL 5460的也是同样的问题, 抑闷呀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

网友:
估计电源管理芯片外围有问题,慢慢找吧。

网友:
是不是要IC 管一起换才解决啊、

网友:
楼主后来怎么弄好的,求解

网友:
看看,是不是反馈出问题了

网友:
搂主是怎么解决的也不出来说一下

网友:
铁壳子上管

网友:
是不是电压的问题

网友:
能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

网友:
谁有虚拟机好用点的软件?

网友:
这个机子也是非常用的奇怪。最后是因为5V待机电压,时有时无引起的。   有时5V电压是个虚压带不动负载。后更换5V的滤波电容OK。真是搞得头都大。

网友:
一套全换了吧。

网友:
这楼主不厚道

网友:
一般这种情况,内存也会一起烧坏的。有的内存是烧短路,短路的内存就会继续烧管子。

网友:
芯片管子换了吧

网友:
测下22脚电压

网友:
你换的上管什么型号啊

网友:
哦,下次碰到了注意查一下

网友:
要一起换  就不会烧了

网友:
可能是大电感后的滤波电容坏

网友(2015-04-09):
联想Z370开机无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