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5460 DAOJW8MB6E0独显 不通电

楼主(2015-03-06):
拆机发现机子是烧1。5V 内存电压的上管。换一个上去,通电,发现还是没有电压进主板,查到p33没有导通所致,后强行拉19V过来,一下又烧1。5V的上管。不知怎解,求高手指点
主板
DELL

网友:
负载可能有短路

网友:
现在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,19V电压修好了,进主板了,不上内存上电开机正常,上了内存后不能开机,触发掉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