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保护!求助!

楼主(2015-03-06):
小弟手上有一块不知名的775主板p43,症状表现为触发立刻掉电,电源保护,拔掉cpu供电小4p也一样保护,绿线为0v,电源风扇不转,但是内存供电还有正常输出。5v供电和5vsb没有串路,cpu供电的mos在板测量均无异常,实在无头绪了,请各位老师给予小弟一些指点!

网友A:
检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开机电路

开机电路查过了,ps on信号拉低绿线瞬间就回复到高电平了,电源保护后再次点开机,虽然不能触发但ps on还会拉低

网友B:
建议楼主换个电源试试。

网友C:
建议查一查IO芯片

网友:
待机 3V 5V

网友D:
检查桥供电。ATX电源接口对地打值,看哪里有短路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建议楼主换个电源试试。

电源没问题,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查一查IO芯片

关于开机部分的我都查了,请老师明示下一步该查哪些?新人刚开始学习修

网友:
待机3 5都没有短路啊。。。我都试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检查桥供电。ATX电源接口对地打值,看哪里有短路?

对地打值了,没有短路的,但是值有没有一个参考标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查一查IO芯片

老师请指点一下,开机电路查完了该查哪部分呢?

网友E:
南桥供电断开应该就不会保护了

网友F:
如果确定没短路那就是有其它电压没出来,你可以把其它电压的IC和上管都拆了试一下还掉不掉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南桥供电断开应该就不会保护了

您意思是把南桥供电的mod拆了看下还短路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如果确定没短路那就是有其它电压没出来,你可以把其它电压的IC和上管都拆了试一下还掉不掉

Ic也需要拆吗?实在没招了,我就准备把mos一个一个的拆,拆到没事为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您意思是把南桥供电的mod拆了看下还短路不?

遇到过拔4P仍瞬间保护的,拆南桥供电后不保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遇到过拔4P仍瞬间保护的,拆南桥供电后不保护。

请问您拆的是mos还是什么?

网友H:
Power supply is no problem

网友I:
把所有供电的阻抗都测一下啊

网友:
先还要打一下供电线的阻抗

网友E:
有IC的拆上下管,无IC的拆管子。
先打下24P接口和各管子供电阻值,另外拔小4P,不要装u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Power supply is no problem

yes  power no problem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把所有供电的阻抗都测一下啊

求教 所有供电阻抗都一致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IC的拆上下管,无IC的拆管子。
先打下24P接口和各管子供电阻值,另外拔小4P,不要装u

阻值有参考数据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