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刷bios导致开机无显

楼主(2015-03-07):
这是我的处男贴,先把处破了以后才处的动!我是来求助的!原来是usb不能用加焊南桥还是不能用,刷了bios屏幕就不亮了,明天想把bios刷回去,正在考虑是不是因为电容漏电引起的usb不能用,如果是的话就不好了,真的处不动了,周围电容都有电压啊!⊙﹏⊙难道我不该先刷bios吗?难道是电容问题大了引起的无显示吗,电流到1.6v了已经!

网友A(2016-10-31):
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 蓝桥做好后  刷过BIOS  现在开机触发有了 屏幕  不显示 黑的   不知道是不是 BIOS问题导致  望高手指导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 蓝桥做好后  刷过BIOS  现在开机触发有了 屏幕  不显示 黑的   不知道是不是 BIOS问 ...

先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吧,你可能bios不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先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吧,你可能bios不对

也是 在论坛下的板号都是一样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也是 在论坛下的板号都是一样的。

别看下载的版号一样,有的刷上去不一定有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别看下载的版号一样,有的刷上去不一定有效

那像这样的问题有啥解决的办法或思路没有呢    谢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像这样的问题有啥解决的办法或思路没有呢    谢谢

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多刷bios,看一下哪一个好用,或者问朋友要测试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多刷bios,看一下哪一个好用,或者问朋友要测试过的

好的 谢谢您的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