兄弟们,E49L内存上一条烧一条。求解。。

楼主(2015-03-07):
客户来了一台E49L说自己换内存烧了。。有点进水。
清理后查内存电压1.52V,上内存开机正常。。但一关机再开就内存断路或烧坏。
再换一条又烧一条。。。因为E49L只有一条内存槽。。。头痛。。。
进水

网友:
不插内存量量条件吧。基准。肯定有一路电不正常。这个E49L 印象深刻就是屏很特殊。

网友:
放弃吧 害了自己 上一条烧一条 你能烧多少条?

网友:
直接换板子得了

网友:
要是我就喊客户换主板,尼玛这的拿多少内存来试机? 要不就本地调新内存 烧了拿去保修

网友:
先查下内存槽供电是否正常啊

网友:
直接换板吧,你有多少钱可以烧呢

网友:
你直接换主板吧

网友:
直接换板子

网友:
就是没上内存电压也正常。第一次开机上内存查内存电压也正常。。。然后再开就过不了内存报错。或直接掉电。拨了内存就不掉电了。再换一条也就是样。。。烧三条了。。。头痛中。。。维修电脑至今第一次见鬼。亏大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