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大发现:发现一个判断是否是买到坏芯片的方法

楼主(2015-03-07):
上几天修1个G41,修好后发现USB不能用,打对地阻值发现无穷大,手摸待机时就很热,可以判定是USB模组内部损坏了,拆下来后,为了判定一定是南桥芯片的问题,在芯片打对地阻值,发现也是无穷大,突然想起来,我了防止我换上的南桥是坏的白忙活一场,就通过在主板焊盘找到对应USB的8组 16个焊点,然后找到芯片对应的地,发现是中间部分,然后打对地阻值,发现新的芯片确实正常,由于原来南桥芯片只是USB不能用,还能开机的,于是就2个南桥芯片 对应的点, 分别随机测试了许多,发现对地阻值都几乎一样,可以判断待换的南桥是好的, 换上后果然正常了,
所以我们以后在买些贵的芯片的时候,可以对比我们手头上好的芯片,在焊盘找出芯片的地的焊点,然后对比买的,和我们手头上拆下来的好的芯片的 许多焊点的对地阻值,来判断我们买到的芯片是否是好的,如果阻值明显异常,为了规避风险就可以马上退货了,就不必上机浪费我们的时间了,前提就是我们要留一些 都是拆下来的好的芯片,当做对比样品,尤其是显卡之类芯片 贵的,坏的终究有异常的地方,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许多风险。另外为了保险,我们可以同时够买2个芯片,如果1个是正常的 1个是不正常的,我们就用那正常的,如果2个都正常,就留着也无妨或者嫌贵退回去也行, 这种测量引脚对地阻值的方法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各种芯片,大家可以试试,下面几张图是我测量那个USB坏的南桥引脚的图片:中间是地,从右面数第8组 1 2 是其中USB一组的时钟数据脚 ,另外想通的2个相隔的焊点是通的,对应主板焊盘发现也是相连的,
说明一下:不只是能对比测南桥,其他芯片显卡 北桥 IO 供电IC  只要手头有好的,就只要找出地,然后随便对应测试 数个焊点就行了,很简单的,一点也不麻烦,这样测量一下就有底了,总比上机焊上去不行 头疼省事多了吧, 所谓-----先测量不误维修工

另外有人觉得麻烦,其实很简单,只需3步,1:取下芯片后,找到地:2:用自己手头的能用的好芯片对比我们买到的芯片,随便测量几个锡球的对地阻值,如果买到的是好的,应该和我们手头的芯片对地阻值相近,3:然后再上机,如果不行就退货,只需5分钟,又不是让大家所有锡球都测量,随机测量就行了,(图中我测量USB我是为了判断,平时又不用这么麻烦跑线路,只需找到焊盘的地就
行了,然后对应芯片,随便测量若干个就行了)

补充内容 (2015-3-8 07:19):
主要是用于我们买的芯片 上机前 对比好的芯片 测试一下随机锡球的对地阻值,如果有很多误差 就说明买的的芯片是坏的 就直接退回去不要上机浪费时间 金钱了,提高效率,事情虽小,但是很关键对于很多情况来说,

网友:
确实是很好的方法,在买电视机配件时也会采用的啊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和破解密码的穷举意义差不多!不累吗??

网友:
在熟人拿了很多芯片  还没发现坏的

网友:
有一定用处,但不全适用的

网友:
还是很不错的方法简单明了就是测量比较麻烦

网友:
太浪费时间了,我们又不是搞研究

网友A:
好麻烦。
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
如果是贵的芯片,你手里既然有一个好的,为什么还去买。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去买了,确认手里是好的话肯定先用了。
如果是便宜的芯片,这样操作浪费时间,直接上去来得快

要是能开发一种治具专门测量芯片好坏就牛逼了。

网友:
这样测试太麻烦了。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

网友:
首先肯定下楼主的方法

不过在具体维修中  如此测试的不多

网友B:
楼主的意思,是拿拆下来的坏的比较,坏一部分不代表全部都坏

网友:
真是高手在民间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意思,是拿拆下来的坏的比较,坏一部分不代表全部都坏

主要是用于我们买的芯片 上机前 对比好的芯片 测试一下随机锡球的对地阻值,如果有很多误差 就说明买的的芯片是坏的 就直接退回去不要上机浪费时间 金钱了,提高效率,事情虽小,但是很关键对于很多情况来说,

网友:
这方法是好    就是很费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麻烦。
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
如果是贵的芯片,你手里既然有一个好的,为什么还去买。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 ...

饼哥, 我们期待迅维开发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用过这个办法,但有BGA芯片点不规则,找对应点相当费时一会眼睛就涩得疼!

网友:
这个方法不能测出所有的芯片问题,只有短路或开路时可以测出来

网友:
有很多芯片阻值都正常,但还是有坏的

网友:
测试BGA好坏的治具有啊,但很贵的,而且通用性不强,只能针对一种或几种芯片,而且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判断好坏

网友:
感觉好复杂的说。

网友:
感觉好麻烦的说

网友:
;不是全部点都打值吧   万一有些模块是好的其它是坏的怎么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