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换显卡后花屏是哪的问题?

楼主(2015-03-07):
换新显卡后内屏不显示,外接花屏,装上散热器是第一种花,不装散热器是第二种花。有经验丰富的高人指定下是显存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,显存用手摸了,没人明显的发热感觉。

网友:
换显存   E40显存也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这鸟机器 E40  我现在碰到基本都不搞了 太麻烦了  最关键是容易被卖芯片的坑 一百多一颗  我起码要报3颗的价格 才可能愿意修一下  不然我根本不修 喊客户换集成显卡的板子

网友:
看花屏的症状 像显存

网友:
看看显存爆珠没

网友A:
显存,修了N个。背面的

网友:
现存没爆珠的话 应该是焊盘没处理好

网友:
应该是显存,

网友B:
还是显卡的事。

网友:
显存没爆珠吧

网友:
多半是显存

网友:
显存虚焊,不知散热器有没压到显存

网友C:
显存应该爆珠了吧

网友:
显存惹的祸

网友:
显存保护不好这样子

网友:
你要不要在显卡上面加个铜片加焊一下,毕竟显存难搞啊,,,如果你在做的时候没有把显存保护起来就容易爆珠了

网友:
我不会告诉你显存挂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人为故障了。一般是显卡问题的

网友D:
E40 我都不修了。风险太大了。太坑了。去年我换了四块没有一块是好的。装上没有显示,用原来还可以灰屏,换上新的什么都没有显示。卖芯片太黑了。

网友E:
楼主。 拆这个显卡的时候。温度高了。应该显存爆珠了吧。

网友:
多半是显存。。

网友F:
主要卖芯片的店主黑呀!!
芯片的可性能不大,因为我换的是全新的,而且这一家卖芯片的我都买了几年了,很少几乎没有黑过我
详情

网友G:
焊盘上面焊好的话应该是显存上面的问题了。
那两个显存先换
详情

网友:
看像显存的问题。

网友:
看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显存爆了

网友:
显存嫌疑大些,修过好几个这样的吧,尤其SL400系的!显卡重置一个也应该考虑!

网友:
显存坏了 不过这个换了也用不了太久 我换过的都用过一个月还坏 现在 遇到 这个机器都不修

网友:
显卡 这机器通病,不知道楼主有加焊了没 现存一般不会出现问题, 不过包不好现存可能冒珠

网友:
把显存换了,试试

网友:
垃圾的E40啊 秀秀显存吧

网友:
来自: 广东佛山
要换显存的 这个机子

网友:
显存爆珠了吧

网友:
花屏由显卡和显存引起,从维修顺序上来讲,先修显存

网友:
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

网友:
显存问题,

网友:
显存爆猪了

网友:
E40 加焊或者更换显卡,显存最容易短路或者坏了。最怕就是搞E40的显卡。逐个显存换吧。换到没花屏就对了。

网友:
E40打胶的显卡,换了很容易出问题吧,每次我都是换主板

网友:
看来是弄到显存了

网友:
显卡做BGA时显存要包锡箔的,不然很容易爆珠

网友:
重植现存吧
特别是有黑胶的那2个

网友:
  这个机器 在加焊的时候  显存 最容易出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存,修了N个。背面的

指的是不是那两颗显存下面没点胶的,我加焊了都不行,要换吗?

网友H:
要先换那两颗显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存应该爆珠了吧

仔细看了没发现爆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显卡的事。

显卡就重植珠了,还是老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E40 我都不修了。风险太大了。太坑了。去年我换了四块没有一块是好的。装上没有显示,用原来还可以灰屏,换 ...

在我的记忆中也只有一两次成功的,最近几次都没成功,唉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。 拆这个显卡的时候。温度高了。应该显存爆珠了吧。

没有爆珠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主要卖芯片的店主黑呀!!

芯片的可性能不大,因为我换的是全新的,而且这一家卖芯片的我都买了几年了,很少几乎没有黑过我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焊盘上面焊好的话应该是显存上面的问题了。

那两个显存先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要先换那两颗显存?

没爆珠的话 只能碰运气、一个个换 或者全部一次性换掉 料板上应该很多 风枪吹吹 很快的

网友:
显存和显卡都有可能,一样样排除吧

网友:
买的显卡也可能坏的显存没啥问题的话估计还是显卡

网友:
很明显这是显存有问题

网友:
最好连显卡和显存都换掉

网友:
   一般是把显存焊爆珠了

网友:
换主板哎,

网友:
这块主板做显卡的时候很容易把显存搞爆锡

网友:
在焊一下显卡,可能没焊好

网友:
不过应该是显存问题,可能爆锡了

网友:
换显卡边的两个显存,跟你一样的故障修好了两台

网友:
对的 一般是现存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灌胶的,楼主真牛,是我只修不换,要不就换板
换风险太大

网友:
焊盘变形了 前几天修了个 ASUS A40I 换显卡 机器没有热就好着 温度高了后 和楼主现象一样

网友:
重植显存应该就可以了吧

网友:
这是显存的问题!

网友:
E40显卡容易出问题,我以前修了个E40的,显卡带黑胶的,加焊反修了两次,后来直接取下来重植,变成花屏和你的一样,原来把显存加爆了,换了两个显存好了

网友:
显存问题吧 貌似遇到过

网友:
显存包没包好,如果确定包好了 可以在加焊下显卡试试 ,

网友:
一般是显存,E40的显卡是坏上瘾了,都很爱坏的!

网友:
显存应该爆珠

网友:
e40干完显卡就要干显存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,九成是显存问题,反正我遇到的都是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百分之八十是显存吧

网友:
e40 买了2个新显卡安装上死活不显,把他原来植上就亮机,x宝翻新卡多,你这种现象我在y460上见过的,把8颗现存都换了 才好的

网友:
显卡芯片没焊好吧?装散热器前后显卡芯片与主板接触状态不同。

网友:
换了显卡出各种问题。就直接把显存换掉。。最好全新。全BGA做。成功率就高

网友:
显存有问题了不

网友:
是的,,我也是的!!

网友:
遇到很多的E40和东芝的做显卡之后显存会虚焊,E40的显存有黑胶,拆下来重直下,拆下来看看焊盘有没有颜色变暗发黑的,有的话就恭喜你,直了这颗也许就不花屏了

网友:
说多了都是泪,卖芯片的太坏了

网友:
显存爆珠了吧,

网友:
哥子,你干显卡的时候用吸饱纸包显存没

网友:
恩,显存。反面两个拆了植球补上去,不行就买颗粒换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42869-1-1.html

网友:
显存可能大

网友:
这破机子去年一天就来了三台。全是显卡。不过换了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显存问题,或者有个显存少供电,

网友:
黑心商家的显卡,害死人!

网友:
显存,拆下重植,再个看下显存焊盘

网友:
排除一下,在做一遍显卡试试呢

网友:
显存问题,今天下午刚做了一块板,做完显卡和你的一样,就重做显存了

网友:
看这个意思应该是显存,最好让客户换集成的板子。

网友:
不是显存容易出问题,是做显卡的同时显存爆珠或脱焊了。

网友:
看起来是显存

网友:
显存爆了

网友:
显存问题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好搞,据说是显存的问题……。

网友:
显存包点锡纸可能好点吧,E40温度一高就容易出事

网友:
显存也是黑胶的, 没包好的话,就会鼓锡 , 看看显存鼓锡了没。

网友:
还是显卡的事,没做好

网友:
显卡没有焊好把,重新焊一下

网友:
显存 冒锡了

网友:
显卡重作一遍看看。

网友:
先把显存换掉试试,修好的几率很大

网友:
显卡问题可能性较大,显存的话一般修的少

网友:
拆显卡掉绿漆有没有补好?没有补好的话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,因为可能显卡掉漆的地方可能短路或没焊好。上个礼拜修了一个就是这样的故障

网友:
应该是显存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显存问题 灌胶的那两颗 重做就OK

网友:
显卡没有焊好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请说一下啊

网友:
楼主到底是什么问题,修好了回答下,也好分享下经验呀.

网友:
很明显显存问题

网友:
你应该用一个新的显卡更换

网友:
要取下来重做吧

网友:
显存也会爆珠的

网友:
直接换显存看看,外接是不是正常的?

网友:
是显存的问题,最好是换旁边的一颗,一棵一棵的换,换一棵试一棵,只一棵坏,修过这种故障

网友:
很明显是显卡没弄好

网友:
明显是显存了

网友:
这显存是打黑胶的吧

网友:
麻烦的破机器 看情况是没焊好

网友:
我刚修过,e40换过显卡,,几天又花屏,,应该是显存,180做过不行,,现在想换换,280吹可以

网友:
显存问题吧,是不是修显卡动了

网友:
应是显存吧。挺规则的

网友:
这种显卡显存都会,既然你换了显卡,那换显卡之前和现在现象有没有变?如有变,还是考虑显卡,如没变干显存

网友:
显存估计不行,一般都要重新做

网友:
换显存吧,E40显存就是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像是显存问题

网友:
一看就是显存爆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显卡问题。但是不能温度太高。

网友:
显存虚了拆了重置吧,我遇到过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高到显存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显存

网友:
坑人的玩意儿,去年一天接了三台

网友:
这机器基本不修显卡。直接换主板

网友:
显存爆了,就是和显卡一面的那2个,是管黑椒的,拿下来重新纸球就好了

网友:
肯定是显存爆珠了 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