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TM3270换7300显卡,用7200代换成功

楼主(2015-03-07):
前几天刚修了一个明基的笔记本,也是换显卡的,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42077-1-1.html。是原显卡G86-770-A2,用G86-703-A2代换成功。
昨天接了一台TM3270,原显卡是GF-GO7300-N-A3,开机不显,电流是1.3左右有跳变。刚查过论坛,是显卡门,加焊吧,屌了,到0.8掉电。查显卡供电+1.2V对地阻值0,短路了。没焊好?拆下,找了显卡一个点Y6,对地打阻值4百,正常。重植后,又测还是0短路。又拆下测Y6,4百正常,但是又测AB11\AB12也是+1.2V供电引脚,对地是0短路的。显卡坏了。找了料板,有一片GF-GO7200-N-A3,又查论坛,2片卡都能用GF-GO7300T-N-A3代用,反推7300和7200可以代用??再试试吧,实践出真知。果然可以,用鲁大师测温度60度左右。
拆下的7300

装上7200

亮机了

系统还是显示7300

网友A:
楼主你真有工夫,是我早换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真有工夫,是我早换板了。

关键是没板,手上正好有料板有芯片可拆。

网友:
祝贺代换成功

网友:
通用啊 这俩芯片

网友B:
这是那年的事情,地球人早知道了,只有你在鼓里吧,这样的机子我都懒得搞,搞好了能用几天?一破乱机,我扔的HM55都不知道有多少

网友:
太土了,早知道了,还有110m也通用

网友:
换老版本的还是等着返修

网友:
必须换改良的,7200t7300t7400t110mt都通用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   以后在维修同样的问题就不用走弯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那年的事情,地球人早知道了,只有你在鼓里吧,这样的机子我都懒得搞,搞好了能用几天?一破乱机,我扔 ...

我只能算是业余的,之前自学了一段时间,12年底去实地报了个笔记本班。到现在2年多,才接了一百三十多台,修好了一百十多台。靠修笔记本这点业务,会饿S的。

网友:
这两个显卡通用的

网友:
07年左右的有门。用不住。哎。。

网友:
换了用不长a!!!!

网友:
这个可以用的。

网友:
这2个芯片我以前也换过

网友:
最好用原装的 免得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