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G41亲测IT8712F-S 用IT8712F-A代换成功

楼主(2015-03-07):
客户拿来铭瑄G41,发现自动上电,且不跑码,短接开关针脚长时间不能关机,且除去电池也不能,电压都正常,判断IO坏,找了找没有找到其IT8712F-S,在10年前的一个破华硕主板上面找到IT8712F-A,搜了一下资料有的说不能代换,我找其PDF,发现只有IT8712,没有后缀的PDF,就估计是通用 ,只要不是技嘉特殊的,然后就换上了,果然 不再自动加电,开机跑码正常开机了,
所以自己亲测,IT8712F-S可以用IT8712F-A代换,
然后附件有自己花分下载的绝密IO代换资料 大家可以看看:我有个截图:

网友A:
有时候容易引起外设不正常

网友:
楼主经验丰富判断准确,谢谢分享

网友:
不错很好的经验谢谢了

网友(2015-11-14):
主板自动上电不能关机再这里与本身对应引脚PSON信号工作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有关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时候容易引起外设不正常

是的,IO本身损坏也会影响串口芯片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以后会用的着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