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好ACER代用电源

楼主(2015-03-07):
修的有点曲折,本来五分钟就修好的,只换了PWM芯,场管,不过19V接线错了,以为带不起负载,其间换了桥堆,芯片,变压器,19V的电容,场管,限流电阻等等,还改了万用电源模块,最后不死心,换条线,才知道自己把输出接反了,大意阿,搞了2,3个小时了

网友:
发现,如果用6841代用6842,第3脚启动原来接了两个754的铁片电阻,只有12V,驱动不了,拆一个754就可以出19V的,或接390K都可以.

网友A:
动手能力强    要我就没修的必要 几十块钱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动手能力强    要我就没修的必要 几十块钱的

虽然几十快钱,但还是支持楼主修好,动手能力强

网友:
玩玩还行,经济价值没有。

网友:
为楼主点赞,搞维修一个是工作,还有一个就是兴趣爱好!

网友:
虽然是个便宜的东西 但是没事的时候拿它练练手也不错!!

网友B:
在做生意的 角度上看 这是一笔亏本买卖

网友:
真心不容易呀?这一折腾权当把知识又学了一遍

网友:
这电源确实不贵,,,修它只当练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做生意的 角度上看 这是一笔亏本买卖

洗耳恭听你的量见,现在真想稳多点钱

网友:
看了之后感觉楼主幸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