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G w2043s 屏幕型号:m200o1

楼主(2015-03-07):
现在不插vga 显示无信号,上了vga 花瓶,黑屏 等故障。  在线等。。。。

网友:
显示无信号是持续的吗  花屏 就是屏线和驱动板的问题的

网友:
确定是bios 问题。

网友:
以解决  附上程序

网友:
不太会操作,这次应该上传成功

网友:
多数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通用的驱动板 试试 看   应该是好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