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70电流上到0.9不显示--求助高手指点

楼主(2015-03-07):
联想V470笔记本,刚来的现象是19V大短路,经排查,几个乌龟壳的场管短路全部更换,CPU旁边烧了两个330的电容更换,还有一个小地点的19V电容短更换,到此,短路问题全部解决,开机电流0.01--0.28--0.80---.0.95,停了,不再上去了,显示屏不亮,按开关键无法正常关机,要长按才能关机,测试CPU被烧的那组电容那里的电压0.38V,正常应该是1.08V左右才对,经排查发现是CPU供电芯片NCP6131拉低,按理更换后就可以解决,可是我都换了3个新的了,现象都是电流只上到0.27A就不再动工了,而且CPU电压都不出来,我换回原来的那个供电芯片现象就回复到原来的一样,上到0.95的样子就不上去了,已经排除CPU,内存,BIOS,求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 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再试一下CPU的好坏,

网友:
不是COU 就是没焊好   没别的问题

网友:
或者所烧之处还有未查出的坏件

网友:
像这种问题最好不要往别处查,还是此处的问题

网友:
CPU 坏了,修到好几个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根据经验,只要集显供电或者CPU供电烧,CPU比坏

网友:
乌龟壳子 没焊好

网友:
是啊应该是 你的壳子没 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