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联想台式主板G31T-LM VER:V1.0不能安装XP

楼主(2015-03-07):
奇怪的联想台式主板G31T-LM VER:V1.0不能安装XP,但能安装WIN7。用U盘启动也只能进WIN8的PE,怪哉,BIOS已刷过
win7

网友:
CPU和内存都换过,确定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用安装版的试下啊

网友:
内存有 断线,

网友:
XP是GHOST版的吧?看看BIOS硬盘模式是否有AHCI驱动。有的话在PE下GHOST。

网友:
是不是驱动存在问题?

网友:
表示有这么一片主板,XP进度条后死机黑屏,给客户换了同样的板,这板子我一直装win7在用。

网友:
用安装版试试

网友(1970-01-01):
来自
post_deleted
匿名卡

网友(2015-03-07):
这情况是有的,一台华硕的机器装的XP,集成网卡上网随机掉线,换PCI网卡也掉,换USB的网卡也掉,最后把系统换成WIN7,用原来的集成网卡,一切安好,没事,怪了。

网友:
这个简单,用u盘进入,然后点击开始,系统维护,修复引导,即可

网友:
把硬盘模式改过来看下

网友:
如果主板里有硬盘模式选项,把AHCI 该位IDE或者另外一项就可以,现在ghost版的xp不支持sata硬盘驱动

网友A:
各位看清楚在发言,如果装XP的话,GHOST完了重启便不能引导,还没到安装界面就黑屏死机了,XP的滚动进度条都不出来
,但装WIN7却能正常引导安装完系统
lrkk623
这是你用的版本的问题。我碰到过GHOST盘,在其它机子上安装没问题,但到方正的一款机子上就进不了系统并反复重启。换个版本就好了。
详情

网友:
还有如果用U盘启动的话只能进WIN8的PE系统,如果进XP的PE系统也是一样不能引导

网友:
准备换南桥一试

网友:
我也遇到类似问题,也是联想机器 ,装不了系统,XP和WIN7都不行

网友:
硬盘模式改过没有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么老的主板不会不能安装XP 吧。。。是不是你的硬盘模式问题或者硬盘的问题啊。。。呵呵

网友:
楼上的分析太幼稚了,G31的板子能改硬盘模式吗,还有硬盘肯定换过了

网友:
那就可能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楼上有人说到点上了,改硬盘模式

网友:
用安装版的试试看。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有的对XP支持不是很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各位看清楚在发言,如果装XP的话,GHOST完了重启便不能引导,还没到安装界面就黑屏死机了,XP的滚动进度条 ...

这是你用的版本的问题。我碰到过GHOST盘,在其它机子上安装没问题,但到方正的一款机子上就进不了系统并反复重启。换个版本就好了。

网友:
换过硬盘吗?或者硬盘格式设置正确吗?

网友:
换南桥后OK

网友:
遇到过几次这样子的情况 可以ghost完。重启就灰屏死机。 最后装win7解决。凯华。你真的是换GB南桥好的吗?

网友:
我今天也遇到这个主板了,故障一样,在做WIN7试,比较怪!

网友:
不能装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