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370屏幕不亮 外接亮

楼主(2015-03-07):
联想Z370外接亮 驱动也正常。  电流0.8  1.0 最后1.5 在回到1.3  屏幕不亮  外接正常
什么故障

网友A:
屏线   屏幕   显卡也有可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线   屏幕   显卡也有可能

这机器有什么通病么

网友:
屏线有可能这样子

网友:
进BIOS调调试试看看有无进展

网友:
换块屏看看先啊

网友:
看看你的外接是调按键盘后外接亮还是插上直接亮了,问题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先排除屏,屏线,最后干显卡

网友:
PCH的可能要比显卡的可能大的多

网友:
你看一下屏接口那边没有有信号,量一下那些信号对地阻值是多少,信号阻值,差距不大的。你看看吧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楼主千万不要盲目的动显卡

网友:
先换屏试试啊

网友:
显卡,屏线,屏

网友:
屏线,屏接口,屏本身,还有显卡,从这四个方向入手

网友:
量一下3基色阻值 屏供电等等

网友:
屏。屏线、显卡。南桥。BIOS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有没有看看是暗屏,还是什么都没有,,显卡,屏线,屏都有可能,只有一步一步排除

网友:
还是按大家的提示一步步来吧 别瞎猜 或是一动手就干显卡

网友:
查下识别屏的信号

网友:
一般显卡问题

网友:
独立的吗?量过屏线接口供电没?

网友:
显卡,屏线,屏,一个个排除吧

网友:
屏线 屏 显卡 你得先换屏线和屏 不要着急干显卡 没别的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