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表大家用什么牌子的

楼主(2015-03-07):
                大家万用表用什么牌子的,我前面的质量太差坏掉了,现在想换个好点的那个牌子是大家经常用到的牌子质量要好一点的,谢谢大家给个回复!这种帖子不会被删掉的吧,有点怕怕被拉黑。。

网友:
自己顶帖,有没有人呀

网友:
胜利还行。 友利得也可以。 一般性用不错的。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是cie 125 已经用了17年了

网友:
买个价格贵点的就行了

网友:
福禄克15B 这个比较好

网友:
想好一点的就只有福录克

网友:
优利德的不错··正在用····

网友:
lini-t 当时学校给发的

网友:
福禄克fluke 15B,用了6年了。表示质量不错

网友:
福禄克,就它吧

网友:
买个贵的就行了

网友:
国内最好的表就是福禄克

网友:
我用的是胜利的!大家都是说福禄克的好!刚才在某宝查看了一下15b,发现界面很简单!而胜利的很多量程都印上去!不知道福禄克的是不是假如打到电压档就可以了!无需其他操作!不像胜利牌的量程都要调节!

网友:
最开始用胜利,后来换了优利得,都没用多久就有问题。主要耗电也比较厉害,现在用FLUKE 17B感觉很好。除了电阻档反应慢一点。其它都很OK

网友:
这样的贴子不该发到这个版块儿哦   楼主要注意啦  这次不扣分了

网友:
我的胜利的用了23年没坏过,ut的203钳表坏过两次不过售后好,都修好了,楼主要中档的就买ut61e,好点的ut的181,胜利的vc189都不错,2000以上手持表只有f289,安捷伦的u1272系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