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 装系统的问题?

楼主(2015-03-07):
用U盘进入PE系统,还原好系统后。拔掉U盘,进入BIOS改硬盘启动。重启后却无法安装系统。如果从U盘启动,选择硬盘启动则可以。
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如果从U盘启动,选择硬盘启动则可以。
这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A:
进pe用里面的好像是叫系统修复功能修复一下应该可以了。我试过是这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进pe用里面的好像是叫系统修复功能修复一下应该可以了。我试过是这样

你所说的 系统修复功能 在哪呀?

网友:
硬盘没设主分区吧

网友:
修复一下主引导

网友:
硬盘的MBR出错!C盘设置为活动分区了吗?如你所说的如果从U盘启动,选择硬盘启动则可以,装完系统后能正常运行吗?如果不能则为C盘没有设置为活动分区。

网友:
重建启动引导记录

网友:
看机型,一般重写是可以

网友C:
重新建立一下MBR应该就可以了,还不行就重新分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重新建立一下MBR应该就可以了,还不行就重新分区

怎么建立MBR呢。也在PE分区工具里?

网友:
最好不要把第一引导设置为U盘启动,就是不用在frist boot device这项设置,只要设置hard disk boot priority这项设置U盘启动,注意这2个看你的bios类型了,最后就是当你在用U盘安装好启动时,提示你重启电脑,当电脑黑屏重启时候,就立刻把你的U盘从电脑主机USB插口拔出,电脑就会直接去引导你的硬盘,就不会去引导你的U盘了,这样就可以直接在你的硬盘中读取系统文件,以前都遇到过,后经测试,这样就不会出现这样问题了。

网友:
U盘还原系统,还是

网友B:
U盘在PE中还原系统,还原结束重启电脑时,出现的故障

网友:
进分区工具里重建主引导MBR

网友:
修复启动看看

网友:
修复一下引导就行了 或者你进BIOS可能硬盘没开.有些主板把USB设为第一项之后就自动把启动项全关了

网友:
估计是硬盘没有主分区,没有活动分区的,才导致的这样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盘在PE中还原系统,还原结束重启电脑时,出现的故障

很少还原,不建议客户还原。

网友:
进入分区重建C盘MBR

网友:
貌似是没有创建引导记录吧!

网友:
如果用U盘做系统的话,一般情况都是没有问题的,联想品牌机要再次进入BIOS,把硬盘作为第一启动项,这样就可以了,像你说的情况,估计是没有主分区之类的情况

网友:
这个还是使用windows启动文件修复软件来恢复

网友:
重新做系统就是来解决MBR的问题,可能还有BIOS设置的问题吧?排除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所说的 系统修复功能 在哪呀?

您的PE没这个功能?推荐自用的PE,里面有修复引导功能,2015 win7 xp win8三合一PE.fba到这里下载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kTsZNyn
简单制作教程,希望对你有用

网友:
进PE桌面后点   系统修复   在点C    在点下面的自动修复,在重启电脑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