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G470 进BIOS反应慢,不插硬盘也一样

楼主(2015-03-07):
就是按F2之后等很久才进BIOS,进去之后反应迟钝   开机也等很久,但进系统之后勉强能正常用

网友:
拔掉光驱和键盘看看

网友:
我的也一样,会报警,进系统连键。但是按任意键又可以了,不知道什么问题

网友:
键盘去掉  用外接试试

网友:
刷个BIOS  试试

网友:
拆掉外设看看 不行再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桥有问题吧

网友:
键盘坏了 换键盘吧

网友:
光驱嫌疑大一点

网友:
我遇到过CMOS放电好了。

网友:
可以进系统,那就在系统下刷BIOS。

网友:
光裸板试下,先确定部位哦

网友:
南桥问题多

网友:
最简单先换个CPU试试,二级缓存出问题也会这样,不是CPU坏在查南桥

网友:
可能是南桥问题,

网友:
换CPU试试,看小电池电压,拆机裸板试机看看。检查各电压看有无波动,示波器测各PWM波形正常与否。等。。。

网友:
你是在等人回复你这机器通病....

网友:
外接设备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BIOS刷一下,可能会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