恢复SSD固态硬盘的读写速度

楼主(2015-03-07):
随着固态硬盘技术的发展和闪存价格持续走低,SSD固态硬盘的普及已是大势所趋。不过,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,不少朋友会发现,SSD的速度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而明显变慢。那么,我们是否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 刷新固件,提高产品性能 SSD中的固件就如同PC和手机中的操作系统一样,一般来说,新固件除了会修正先前版本中存在的BUG,让硬件运行起来更稳定外,还会通过升级相应的算法,提升产品的整体性能。所以,当我们发现SSD的固件有了更新后,及时升级这些更新,会让产品有更好的表现。 目前,为了方便用户能轻松而快速地完成固件升级操作,许多SSD生产厂商,都为自家产品提供了相应的刷固件工具,比如:Intel的Intel SSD Toolbox、三星的Magican Software和OCZ的Toolbox等。此外,虽然有些厂家并未推出相应的工具,但其刷固件的方法十分简单,基本上一看就会。下面,我们将以三星SSD 840为例,详细地介绍一下操作方法。 在正式操作前,请注意两点:一是虽然正常的固件更新,不会导致磁盘中的丢失,但为防万一,最好对重要文件做好备份;二是升级的过程中,要保证SSD和电脑保持擦边,并稳定供电,否则,可能会造成SSD永久性损伤或无法使用。 刷新三星SSD固件

首先到t.cn/8DDqvdk下载并安装Magican Software,安装完毕启动程序。程序会自动检测当前PC中安装的三星SSD,并将结果显示在“Disk Drive”(磁盘驱动器)页面的“驱动器

在界面左侧选择“DISK MANAGEMENT(磁盘管理)→Firmware Update(固件升级)”项,程序会自动检测目前是否有更新可用,如果有,则将相应信息显示在右侧,其中也包括固件当前所用的及可更新的版本号。确认更新的话,只需单击“更新”按钮,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单击“是”按钮(如图2),程序会自动下载并安装固件,安装完毕,再按提示重启系统令固件生效即可。

更新固件前后SSD性能对比尽管不同的产品、不同的固件版本,对产品的性能影响并不一样,有的或许提升幅度会很大,有的提升较少,只是修正了原产品中的一些BUG,使之运行更稳定,但一般来说,新固件的整体性通常要比老固件要好。 为了测试上述更新(从DXT07B0Q版本升级到DXT08B0Q)对三星SSD的影响有多大,我们特意用AS SSD Benchmark这款工具,对产品升级前后的性能进行了测试(硬盘接口为SATA 2)。AS SSD Benchmark是一款来自德国的SSD专用测试软件,可以轻松地测试出SSD的连续读写、4KB随机读写和响应时间等成绩,并最终给出一个综合得分。最终产品性能提升情况见图3、4。

图3(提升前)

图4(提升后) 重置磁盘 恢复SSD出厂性能 SSD用久了,难免会因空闲空间不足,或用户不当使用等原因,造成产品性能的大幅度下降。这时,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直接恢复磁盘出厂状态,使其满血复活。而要达到这个目的,我们需要HDDErase和UltraISO这两款工具来帮忙。 首先下载后解压HDDErase_V3.3.exe文件,然后安装并启动UltraISO虚拟光驱,在其主界面中单击菜单“文件→打开”,打开解压目录中的MSDOS_622.iso文件。接着,在界面左侧选择“MSDOS_622”项(如图5)。

图5 之后在解压目录下解压HDDErase_3.3.zip文件,用鼠标将其中的HDDERASE.EXE文件拖拽到UltraISO主界面的右上侧窗格中,单击菜单“工具→刻录光盘映像”。按提示完成光盘的刻录操作。 然后重启系统,进入BIOS设置界面,将第一引导设备设置为光驱,同时将硬盘模式设置为IDE,保存并重启PC。然后在出现的系统启动菜单中选择“1.Install MS_DOS 6.22”项(如图6),回车,进入DOS引导界面,输入“HDDErase.EXE”,回车,进入HDDErase主界面。

图6

这时HDDErase会自动检测当前PC中存在的硬盘,并将其显示在列表中,同时显示的还有磁盘对应的端口号(如:P0、P1或S0等)。不断输入“Y”(Yes),回车,直到进入如图7所示的界面。

最后在“PLEASE ENTER YOUr SELECTION:”后输入SSD对应的端口号,回车,然后在出现的界面中选择“1.secure erase”(安全擦除)项,回车,稍等片刻,SSD的重置工作即告完成。现在重装系统看看,磁盘的性能又恢复到出厂时的原始状态了(图8、9)。

图8(擦除前)

网友:
下次请发到硬盘维修版块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,先收藏了

网友:
试试看!有块64G的固态盘用个把月就坏系统

网友:
我自用的120G现在越来越慢了  不知道有没有用

网友:
带走带走带走

网友:
带走还走带走

网友:
带走带走带走啊   楼主

网友:
三星SSD用的是TCL,问题多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