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联想乐pad开机卡logo。求bios

楼主(2015-03-07):
客户没有数据线。因找不到usb接口定义,无法通过数据线 刷机。无奈拆机。。。

手里有修这款机子的,麻烦备份个bios  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可没有谁这样冒险哦,,主板也不贵

网友A:
遇到过一样的故障 刷机没成功 送维修站也没搞定 最后放弃了

网友:
别搞成黑砖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遇到过一样的故障 刷机没成功 送维修站也没搞定 最后放弃了

WO也没有测量一下,那个芯片可能是EC BIOS

网友C:
您可以进行以下操作:在pad关机状态下,启动时同时按电源键+音量键;进入recovery后请选择Wipe date即可,需要注意的是此操作会清除系统所有储存信息(包括联系人,信息,应用程序等;内存卡中的文件不受影响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您可以进行以下操作:在pad关机状态下,启动时同时按电源键+音量键;进入recovery后请选择Wipe date即可, ...

这是恢复出厂设置吗?

网友C:
是,应该能解决楼主的问题

网友:
恢复出厂设置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,应该能解决楼主的问题

不想刷机的,又不能进系统的,我都是这样双清的!这款机子不行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WO也没有测量一下,那个芯片可能是EC BIOS

你红表笔放哪的8脚芯片 应该是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红表笔放哪的8脚芯片 应该是EC

恩,我估计是ec的BIOS。   系统应该存在平板的硬盘字库上吧

网友:
双清 一下可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