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b305 不开机,不跑码。

楼主(2015-03-07):
有时能开机,多数时候不开机,接诊断卡不跑码,clk灯闪,复信灯没反应。本人新手,求高手们指点不胜感激!

网友:
刷过了,换过了,南桥32.678无电压。

网友:
你都找到问题了  你把他修好呗

网友:
换晶振啊 楼主

网友:
加焊桥试试啊……

网友:
b305南桥通病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诊断卡接线没错吧?

网友:
加焊南桥  ,刷bios 一般都能好

网友:
经过多日研究,此机是无复位。有时能开机,32.768一端0.38v另一端0.28v.南北桥加焊了一下,没用。还在研究中、、、高手们指点一下吧。

网友:
加焊南桥就好了

网友:
我的机还在研究中//现在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了,但是关机后,电源指示灯常亮,风扇还在狂转.大神们是不是IO的问题?

网友:
我的也是一样问题,只不过第一次来时报错,现在是不亮  LPC_LFRAME没有波准备换下南桥

网友:
是不是AMD的CPU啊  记得前几天修到了2台 貌似是这型号,AMD的  后来都是做的NB好的

网友:
学习一下,赞一个

网友:
付出还是有收获'修好看了。谢谢大家!IO问心无愧

网友A:
有量到IO哪里有异常吗?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南桥呢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量到IO哪里有异常吗?
本人修机很少测量,估计什么换什么,又不是很值钱的配件。换出好不好都丢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