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柏cq516开机0.049掉电

楼主(2015-03-07):
怀疑转换电压的问题,检测+V3A转换+V3S时,+3VS只有2.2V,应该是后继微短,但+3VS去了很多地方,这种情况怎么搞,烧鸡吗?请指教

网友:
Q529换了吗

网友A:
微短烧不出来,一个一个断开排除

网友B:
刚准备调换3V和5V的转换管,发现5V转换出来也只有2.6V,看不懂了,同时出问题吗?

网友:
Q529的G极电压4.9V低了点儿!查查这个电压的来源。即TE-5S。

网友:
基本上烧不出来  你两下阻抗 如果阻抗偏低就一个一个拆了

网友:
没完全短路的话是可以烧

网友:
Q529g极有几v电压

网友:
烧鸡大法烧久点

网友:
昨天修到一块戴尔的主板也是这样。烧了2分钟才烧出个电容发烫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刚准备调换3V和5V的转换管,发现5V转换出来也只有2.6V,看不懂了,同时出问题吗?

再往前查呗

网友:
控制级电压有点低了啊,没有完全导通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微短烧不出来,一个一个断开排除

一个个断开?没有快点的办法

网友:
4.9V,上面标着呢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个通病,你看是不是51511出问题了

网友:
GATE_5S的来源,帮忙分析下。

网友:
哪个地方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