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, 求大神帮我看看这个配置行不行

楼主(2015-03-07):
(图片)

网友A:
其它都可以  主板差了点

网友B:
太可以了!要是我硬盘可选1TB的,独显 不要就OK!

网友:
硬盘换1T,主板升级B85,散热器用CPU原装的就行了,没必要浪费那钱

网友:
挂游戏号多的话,推荐你买至强E3 1231 V3  1150针

网友C:
比如我挂的游戏,2D的,E3 16G,稳稳开20个号不卡。每台机器一天赚100多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比如我挂的游戏,2D的,E3 16G,稳稳开20个号不卡。每台机器一天赚100多元。

表示我不挂游戏,   我只是用来玩一些比较大型的游戏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其它都可以  主板差了点

主板我换成 技嘉GA-B85M-Gaming 3(rev.1.0) 应该够了吧,  还不行可以给个建议.. 谢谢......

网友:
1T的硬盘够了,换个B85的主板。 还有显卡太差了,还不如不要,快要淘汰的显卡。你还不如换成个固态下去、等以后需要加张好的显卡下去

网友:
玩扫雷很卡

网友:
玩游戏买个GTX760吧,省的过两年后悔,去年GTX660性价比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主板我换成 技嘉GA-B85M-Gaming 3(rev.1.0) 应该够了吧,  还不行可以给个建议.. 谢谢......

恩   B85  可以

网友:
不错啦,玩玩游戏基本能通吃

网友:
我看LZ用H81接口也够用了,为啥要用B85呢?我个人认为减掉显卡或者换好点显卡就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太可以了!要是我硬盘可选1TB的,独显 不要就OK!

个人不喜欢1TB的

网友:
一套下来多少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