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风扇不转,但是内存供电还有正常输出

楼主(2015-03-07):
小弟手上有一块不知名的775主板p43,症状表现为触发立刻掉电,电源保护,拔掉cpu供电小4p也一样保护,绿线为0v,电源风扇不转,但是内存供电还有正常输出。5v供电和5vsb没有串路,cpu供电的mos在板测量均无异常,实在无头绪了,请各位老师给予小弟一些指点!http://www.fjshanjie.com/dxhl/1836.html

网友:
先清BIOS ,再换电源试试,估计电源问题,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

网友:
发广告来的,大家别理

网友:
内存供电有。我估计是IO的问题。属于自动上电了。

网友:
期待答案,是不是有供电短路呢。

网友:
排除电源问题,绿线又被拉低了,如果不能再次触发,说明电路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