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方锋锐s30i 开机在xp桌面时即重启

楼主(2015-03-07):
各位大侠:这款机子很能奇怪
这个机子数月未用,现情形如下:

一、xp系统(深度ghost版)电源、电池都插着时,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,有时偶尔会自动重启,也有时死机。

二、xp系统(深度ghost版),不接电源时,开机到xp桌面,刚好一听到开机声音时就重启,反复如此循环,并不能开机成功,使用不了电脑,以为是电池不放电,但在开机时选择进入ghost后,再进入dos 状态,开上几小时也不重启

三、使用传统安装xp后,不接电源仅使用电池,或同时接电源都能正常开机使用,但仅使用电池时,一旦双击软件驱动精灵即自动重启。

求大神帮忙分析!

网友:
重装一遍系统或换块硬盘做系统。

网友:
还是刷BIOS看下

网友:
擦擦内存 长时间不用就这样

网友:
这类问题试起来真的很累

网友:
请帮忙请帮忙请帮忙请帮忙

网友:
清华同方S30I暗屏故障处理(附BIOS)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40798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)

网友:
据4楼所指点,刚操作一遍,结果是传统安装的现在也是如此了,请大侠指点迷津

网友:
急求帮助急求帮助

网友:
蓝屏不蓝?

网友A:
给个图片  不然也看不到 什么 现样

网友B:
自己最好不要乱动硬件,别越动问题越大,找家维修店修去吧

网友C:
换个好硬盘重装系统试试,另外内存是否兼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个图片  不然也看不到 什么 现样

今中午接电开机,一直开着,到目前没问题

症状就是开机时如不外接电源,就是登录到xp桌面恰好听到开机音乐那刻循环重启,接电源就正常。但仅用电池时如不进XP而是进dos也不会重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好硬盘重装系统试试,另外内存是否兼容

数月前一切正常,内存昨也拆了重装了一下,硬盘应没问题。ghost版及传统安装都要有试过,传统安装偶有发生此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最好不要乱动硬件,别越动问题越大,找家维修店修去吧

就是想了解是个什么情况,因为接电时正常,不接电而用电池进dos时是不重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