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5S可以收到WIFI 链接不上是什么问题。

楼主(2015-03-07):
哪位大神知道苹果5S可以收到无线信号   链接不上什么毛病,机器升级完系统还经常收不到网络。

网友:
苹果就是高大,好像对很多网络接入商很挑,一样的环境,就在一个屋里,苹果5联机上网很正常,Ipad mini就能联网就完不成游戏,非要使用另外的热点

网友:
苹果的就不好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