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60 很矛盾

楼主(2015-03-07):
  客户拿来发现加电不亮,电流上到1.07左右,CPU正常一代I 7 就是640M的 先借一片一代CPU试了一下 P6000上机按键 屏居然亮机了,于是告诉客户CPU损坏了。走淘宝发回一片,上机按键 出现问题了电流上到1.2左右就掉电 反复重启。机器不亮 啊!晕 换回P6000还是开机就亮。找一颗P6200也是开机电流1A左右反复重启 ,蒙圈了都。商家说CPU经过测试没问题,明天借个I3,I5的试一试吧!有遇到我这样问题的大师 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!

网友:
我一定在线等一宿!

网友A:
查下主板CPU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下主板CPU供电

谢谢 提醒!

网友:
主板cpu或桥的滤波电容不良

网友:
你把那个I7换到别的机器上试下

这个机器CPU供电有通病注意排查下

网友:
我们这里借机器很麻烦,奇缺!哎 谢谢各位。明天再借CPU试一试。

网友:
CPU供电出问题了

网友:
估计还是铁克子的性能不良引起的吧!

网友:
试一下你发的cpu,如果好就查cpu供电,这问题挺纠结

网友:
CPU供电不足吧